砂型铸造--石英砂粒度分布的影响

楼主(2010-04-24):
石英砂粒度分布对铸件表面质量的影响

网友(2010-05-27):
关于什么的?  石英砂 是硅砂吗

网友:
能具体点吗,不知道具体是关于什么铸造的

网友:
砂型铸造,和钢液接触部分用水洗40-70目石英砂ychync*com(二氧化硅含量98以上,耐火度1700度200目以下含量要求小于1.5%)也叫面砂,外面用要求较低的干打石英砂(就是背砂)即可。这样安排可以在降低成本的前提下不影响透气性,铸件表面光滑,不沾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