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螺纹孔口应不应该做倒角---请教

楼主(2010-04-24):
我们用的是意大利的图纸,零件图纸上经常有英制55度柱非密封管螺纹孔,是靠端面密封的,孔上要装一个堵头,堵头上有一个O圈,如果零件螺纹孔倒角太大的话,O圈会掉进倒角里。我不知道国标对这种倒角有没有规定。到底能不能倒角,或倒多大合适。请指教。

楼主:
自己踩一下,请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为啥没人理我?,Zzzzzzzzzzzzzzzzzzzzzzzz

网友:
我也不知道,顶起来,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需要倒角的,倒角是为了加工螺纹起始用的。
倒止螺纹底径就可以了。不晓得您所说的掉进去是什么意思。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楼主:
这是我说的堵头和上面的密封圈。(见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看下面的图片,我的意思是堵头上的密封圈会掉进螺纹孔口的大倒角。

网友:
没有
不好意思楼主没有帮手您的忙

网友:
倒角别太大,根据牙的深度倒角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顶一下,我不知道,望高手回答!

网友:
这个不就是传说中的由塞吗?

网友:
有倒角,须按尺寸加工;不会掉的,装配是O形上涂少许硅油.

网友:
要倒角,大约1-2个螺距,不要太大,

网友:
我觉得可以换金属街头或者加大密封圈

网友(2011-09-03):
我觉得应该小于1P的倒角,不能大的,,,

网友:
这种不应该有倒角 本来就是密封用的 你倒角啦 密封性就不是很好啦 有毛刺收刮一下好

网友(2017-10-28):
国标规定倒角最大直径为螺纹大径的1.05倍,120度倒角,不是45度倒角

网友:
(1-1.05)*D倒角120度,这是国家标准

网友(2019-04-01):
关于螺纹孔口倒角直径,其实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国标GB/T 3,是按照(1-1.05)*D,角度90/120都行,还有个标准就是紧固件类的GB/T 3103.1的,里面规定的比较细:D≤5,倒角口径(1-1.15)*D,5<D

网友:
,没写完呢,换个行就发出去了,5<D≤8时,倒角口径按D-D+0.75范围,D>8时,口径按(1-1.08)*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