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垛机上下导轨处的结构是什么样的---求助

楼主(2010-04-24):
堆垛机的上下导轨处的结构是什么样的?20米高的堆垛机,上下导轨处的导轮结构和安装处的链接结构什么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有图片最好,谢谢!!!!

网友:
上导轨有反钩结构,下导轨一般是正轮+侧导轮,结构非常多,图片可以搜索一下,特别多,选择你要的就可以了

网友(2012-07-19):
都是左右导轮夹着轨道么,根据不同轨道,导轮间距不同

网友(2016-04-12):
网上好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