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结构吊装方案

楼主(2010-04-24):
请问各位高手,您们有钢结构吊装方案的资料吗,现正有一个大的工地需要一份比较完善的吊装方案,可否上传一份供我惨考吗??小妹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
你这个得把厂房图、梁柱图,主体设备图,可利用辅助设备图,以及你现场的工具都发过来,人家看过,有类型的就可以给你,现在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厂子,多大规模的?怎么帮你,

网友:
要有吊装物的确切形状、尺寸、重量等参数才能确定方案。

楼主:
现场混凝土框架钢结构,有三根或两根合拼再吊装,三根合拼了有33米长,2吨多重。还有吊车梁。。我不懂怎样上传图片

网友:
一般是根据现场情况,由经验判断的比较多,说不清楚的,我刚做了一个22米的,单车可以起吊,33米的是否考虑双车等距起吊.

楼主:
我才刚学,所以什么的都不懂,谢谢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可以回复我呢。。。

网友:
楼上,大家是爱莫能助啊。你必须得自己辛苦点把情况弄清楚了,最好是发图片上来,大家才好帮你啊。
) v5 }2 K+ u/ y  j你一次发一点也没关系,多发几次,问题就清晰了。

楼主:
以下就是钢梁的合拼的图片,

楼主:
跨度是30米,有一万多方。。

网友(2010-08-22):
不太详细,应该有设计图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