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才上一个单机,换向20次后出现状况,系统无输出---请教

楼主(2010-04-24):
今天才上一个单机,运行调试无问题,但是换向20次后出现状况,系统无输出流量,手动换向阀换向感觉油管内没有液压油流动,将泵上的阀更换后好,泵上的阀说是控制压力的,但是调节的时候流量也随之变化,请指教,泵上的这个阀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
没有泵的具体型号和油路图,不好说。

网友:
估计楼主用的是变量柱塞泵,泵上带有一个伺服阀随着反馈的流量或者压力随动的调节泵的斜盘角度,从而控制泵的流量。

网友:
你把油泵型号或是系统图,最撇也的有张照片,大家好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有图有真相!无图无真相。

网友:
我见过很多泵,一个阀,左边压力,右边流量,均可调。

网友:
楼主发个图啊       看不到图怎么分析问题呀

楼主:
这个2楼说的很有道理,因为我拆开这个阀看了一下,就是一个简单的梭阀结构,谢谢各位的回答,多谢各位

网友:
一般来说安装在泵上的阀都是溢流阀,用于防止过载的,但是调节流量的事情就不知道了,我觉得你的泵也有可能是变量式叶片泵,调节阀的时候也可以调节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