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如何设置公制和英制

楼主(2010-04-24):
我的fanuc被改成英制了,如何改成公制,是哪个参数,如何设置,请指教。

网友:
如果是0系统是:0000#2(INI) 0为公制,1为英制

网友:
也可以直接使用G代码,在MDI方式中输入G20(英制)或G21(公制)。执行后,即使断电也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