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φ19轴上键槽的对称度?---求助

楼主(2010-04-24):
怎样检测φ19轴上键槽的对称度?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做个对称的夹具就可以了 。。。。。

网友:
很简单用线切割做一个套筒两边割上键就可以

网友:
找平,打表。看差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你可以用一量块插在键槽中,注意间隙,用带表高度尺在一侧撂平后侧侧一数值,然后旋转180度撂平后侧数值,检测值相减后为对称度。不过正确的方法应该有一个公式进行计算。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又学习了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