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拆装轴承都用什么工具?

楼主(2010-04-24):
安装用什么工具加热?
拆卸用什么?
轴承备紧用扭矩扳手么?
交流一下。

楼主:
想买轴承加热器及扭矩扳手,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
首选电磁感应加热器。
优点:加热温度数字化显示可控,加热均匀,方便、安全、快捷。缺点就是价格贵,一次性投入大。

拆卸你一般拆内径多大的轴承,什么类型轴承多?大型的推荐液压拉拔器,如果是圆柱滚子,内圈可以买专用铝环工具。

网友:
1.热装:轴承加热器
分油加热 和电加热2.
2.冷装:常用干冰,但是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冬天装时可以吧轴拿到外面“冻”一下!
3.机械安装!
那么 拆卸 常常是用扒子,或者轴套凿子!基本都是机械的方法硬拆.当然加热的方法也是可行的!

网友:
一般都用油热,因为成本低嘛,加热温度大约120度,(听我师父说的,自己没试过)
拆卸一般用拉马,自己也可以做一些辅助工具。。。。。

网友:
我有FAG的轴承工具,要的找我,优惠是肯定的

网友:
本人特别有兴趣想抽空把这方面的资料整理一下

网友(2010-06-06):
7楼的怎么联系啊,有产品简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