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副中丝母上的弹子是怎么装上去的?

楼主(2010-04-24):
各位大侠谁知道丝杆副中丝母上的弹子是怎么装上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哥们,不好意思,我刚进来的,这个我略懂一二,好几种方法,严格一些的是做胎具,做一个套筒,内孔尺寸与丝杠轴承位滑动配合有5丝到10丝的间隙就可以,外径比丝杠的底经小5-10丝,剩下的自己就应该会做咯

楼主:
是很好的方法,,,不过还是没怎么明白,"外径比丝杠的底经小5-10丝"外径怎还要小呢?
刺教...

网友:
不小的话,你的滚珠能拧进去吗,呵呵

网友:
先把螺母里边珠道上抹上一层黄油,然后按照每一个循环依次将钢珠填进去(每个循环要空出一个或者两个珠子),最后把假轴套进螺母,再把假轴对准丝杆的螺纹端面旋进去即可!假轴的外径要比丝杆螺纹的根径小0.2~0.4左右。同样把螺母从丝杠上取下来的时候也要用假轴,否则螺母会卡死在轴端,上不去下不来。
以上为内循环丝杠螺母安装方法。
如果外循环的话可以先将螺母套上去,再把螺母回流管取下来,把钢珠一颗一颗的塞进去即可。

网友:
外循环的话可以先将螺母套上去,再把螺母回流管取下来

网友(2010-05-25):
谢谢楼主和各位前辈,也帮我解决了一个疑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