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去此产品的毛刺

楼主(2010-04-24):
此产品为管接头,由于六角面不能倒角,只能为直角,故加工过后会有毛刺反出,请教各位,除了用锉刀锉掉毛刺之后,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一天能加工出1500个产品以上.

下面这是去除毛刺之后的产品:

网友:
看零件毛刺的方向,刀具不锋利挤压切削部位造成的.产生的是硬毛刺,较难去掉.
改变车刀进给方向,从外向里切削,就不会产生硬毛刺,加工后直接用锯条刮一下就好了.

网友:
毛刺有点大,看产品表面情况,喷砂也不合适。是否可以考虑做冲裁模,冲裁毛刺?

网友:
看零件毛刺的方向,刀具不锋利挤压切削部位造成的.产生的是硬毛刺,较难去掉.
改变车刀进给方向,从外向里切削,就不会产生硬毛刺,加工后直接用锯条刮一下就好了.
引用 网友A:

顶,就这么做。。。

网友:
如果六角的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车六角的仪表车加工,一起可以把倒角做出的,而且速度很快。

楼主:
谢谢各位了!这个产品要求比较严格,而且六角面上不能有倒角,以后加工的时候会叫他们按照这样改进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产品已经做出来了,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去除上面的毛刺?(现在是用锉刀锉掉的,但由于这样太慢了,赶不上发货时间)

网友:
毛刺较硬,估计较难去除,期待高手提意见~~

网友:
不能够倒角用砂带机了,要做个小夹具操作以免变型.一个工人手脚麻利的一天做3K以上不是问题,要注意操作工的手势别把6角或直边弄完蛋了

网友:
有毛刺 说明你的车刀 钝了,其次 你可以改变下 刀路会好点变下,加工的时间会稍微长点,但肯定不锉刀速度快,有毛刺那边 留一个毫米余量,然后X方向 下刀,在Z轴留一个米 余量,最后一刀精车 肯定没毛刺,为了避免有接刀痕,你可以最后贴着工件退刀, 注意留个 几石丝余量

网友:
气动砂轮上纱布片。效率比锉刀快

网友:
如果六角的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车六角的仪表车加工,一起可以把倒角做出的,而且速度很快。( F, B( \) _+ o  q
顶既然产品做出来了用仪表六角车床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