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该怎么才能保证0.8的表面粗糙度

楼主(2010-04-24):
现有一款产品在打样,尺寸比较小,但表面光洁度要求比较高,见所附图纸,原来要求N4的光洁度,后改为N5,但仍然打样失败,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你还是贴图吧,现在下载要扣分的。。。呵呵呵呵呵

达不到要求就改进工艺。。。。。。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醒,但我不知道怎么贴图啊,我是新手,好像创建不了相册。

网友:
没贴图不好办,好的产品是在好的工艺和设备上干出来的

网友:
我就有点冤了,下载了你的图纸浪费了积分又给不了你意见

网友:
现在我想下载都没有分可以下了啊。看也看不到。晕。。。。。。

网友:
没有看你的图纸,但既然是小零件,当你的粗糙度不能达到客户要求是,你可以进行必要表面的抛光处理

网友:
光洁度达不到,不行留量 上磨床磨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提醒,但我不知道怎么贴图啊,我是新手,好像创建不了相册。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招,把自己要贴的图用IE打开,把上面地址栏的地址复制。然后在发表主题时选择高级模式-图片-网络图片的地址位置黏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