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绝螺栓螺纹不良有无更好办法

楼主(2010-04-24):
公司目前用螺母来对数以万计的螺栓的螺纹进行全部拧一遍进行全检,来杜绝螺纹不良(主要是钭纹)。请教有什么好方法来检验或控制螺纹的零缺陷

网友(2010-06-26):
通止规因为没有数据,所以不能起到控制质量的作用。只能帮助检出超差比较多的螺纹,并且什么原因超差也不知道。要很好控制质量,可以用Johnson gage,检测螺纹单一中径作用中径,由于有数据,可以很好的控制螺纹的质量趋势,并且能帮助分析螺纹超差时是什么原因,锥度误差,导程误差?想了解更多,跟我联系

网友(2014-12-25):
有人用过Johnson gage吗,好用吗?公司一直受螺纹质量问题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