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镗20#钢用什么刀片好

楼主(2010-04-24):
我现加工一内孔,材质20#钢,直径63,长110,用NS530的刀片,刀片磨损很厉害,请教用什么材质的刀片比较好。

网友:
三特维克CNMG120408PM4225

网友:
山特的刀片是用1115类的吧?

网友:
NS530的东芝的刀片应该很好用呀,像这样的内孔我们天天也在做呀,不知道你是三角还是菱形刀片?通孔还是盲孔?我们通常通孔的话,刚性好的就用WNMG160404刀片,一般这种材料怎么也要做个1000件。刚性差的话会用CCMT09T304的,数量800件也没什么问题。可能你装夹得角度不太好,导致后角有碰撞。

网友:
首先考虑冷却液是否充足?刀具的安装角度是否正确?切削参数设置是否正确。这些都会影响刀具的寿命。最后刀片质量是否参差不齐。

网友:
20号钢比较软,最好用软刚专用的槽型,如京瓷的xp,xq槽型,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