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车床主轴轴承的形式,各有何优缺点

楼主(2010-04-24):
大家好,我在这里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看到一般的车床(就拿C6140说吧),有的主轴的轴承是用滑动轴承(轴瓦)的,有的是用滚动轴承的,这两种轴承形式在车床的主轴上应用,各有什么优缺点?
    我只是看到用轴瓦的车床的最高转速不如用滚动轴承的最高转速高。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希望大家能看到。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吧。希望大家能看到。

网友:
滑动轴承不能承受轴向力 一半车床支承要用到止推轴承,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
还有用油压轴承的,精度那个叫高啊

楼主:
多谢“小学弟”和“bobolzg ”的热心解答。
   谢谢啦。
   一般用轴瓦的车床,在主轴的远离卡盘的一端,一般都装有止推轴承和角接触轴承。
   是不是轴瓦形式的车床,主轴的回转精度要比采用滚动轴承的要高呢?

网友(2010-09-13):
用轴瓦的是不是老机床啊,不过轴瓦对径向负荷的承载力要大些。回转精度取决于主轴的精度和主轴与轴瓦的配合精度。

网友:
滑动轴承不能承受轴向力 一半车床支承要用到止推轴承,角接触球轴承
引用 网友A:

    好好想想,滑动轴承是不是不能承受轴向力

楼主:
大家再来说一说啊。我认为“滑动轴承是不能承受轴向力的”。

网友(2010-10-13):
含有止推轴承的布置形式,一般转速都上不去吧!
现在一般用角接触球轴承和滚子轴承的组合。对于精加工的主轴,速度要求更高的场合,用前后轴承均用角接触球轴承的组合

楼主:
多谢来自沈阳的“luanshan ”老师的热心解答。
谢谢啦。

网友:
止推轴承,圆锥滚子轴承,角接触球轴承等倒是能承受轴向力
记得一种推力滑动轴承也能承受轴向力

网友:
非常希望和大家在这里交流

网友:
理越变越明!学习了。

网友:
滑动轴承也有止推形式的,如上海机床厂的外圆磨床主轴就采用了止推滑动轴承。两种形式的车床都用过,滑动轴承的最高转速确实要比滚动轴承的要低很多。精度和振动要比滚动轴承好。车削细长轴时专门挑滑动轴承的车床用

网友:
在重型车床上面,卧车,国外用的是静压主轴

网友(2011-06-29):
受益匪浅啊

网友:
好像磨床大部分都用滑动轴承,高级的用静压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