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24):
请问各位大侠  我最近遇到了一点钻头的问题  我加工4分加10道 深50的空  材料是镍基高温合金 你们有什么好的刃磨方式没有  一般能钻多少见

楼主:
加工尺寸是4毫米加10丝  上面发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
看不明白。4毫米加10丝是什么东东

楼主:
是4CM的孔   公差是+0.1CM

网友:
还是没看懂,楼主是做刀还是用刀的啊

楼主:
用刀的   4个的孔  公差是+10道   清楚我的意思吗

网友:
老兄,你要加工的尺寸是多少啊,要表述清楚啊,要不然没人能看懂啊
8 K4 b4 h. I: n     是不是加工4mm孔,孔深50mm,公差是正负10丝,如果是这样,你可以用肯纳的深孔钻加工,我们可以共同学习下,我这有肯纳的,你可以加我QQ653707589,肯纳标准钻头可以做的30倍径的,非标更长了

网友:
乐乐爸你好:我公司是内燃机连专业生产厂。你提到的肯纳的深孔钻,我想要相关次料,你能帮忙吗。我的QQ:997555477

楼主:
乐乐爸你好   我说的是4MM的孔  公差是正10丝  材料是镍基高温合金  孔深50MM   我用了伊斯卡   多马的钻头 都不太好用 钻不了几件就不行了 肯纳有好的 解决方案吗

网友:
jgsbhdl你好,你想要的肯纳的深孔钻资料,我可以提供给你,我也在QQ上加你了,到时联系,共同学习下

网友:
杨红伟你好,你要加工的镍基合金的镍含量是多少啊,含量不一样钻头的寿命也不一样的,我以前用10.4钻头20倍径的,可以钻50米左右的,你现在用的情况可以说说,我们一起学习下啊,也可以加我QQ653707589

网友:
高温材料很难加工啊。。。
钻头是什么材质的呢???

网友:
杨红伟你好
      你可以和我联系下,我也想知道我们的钻头做高温合金能做多少,如果谈的好,我可以拿支钻头试下,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楼主:
乐乐爸 你好  镍的含量是多少具体我还不是很清楚  具体的情况等两天在给你说   我使用多玛和伊斯卡的钻头一般只能加工7 8件的样子就不行了 声音很大 根本钻不动 我听说肯纳在航空航天材料的加工有独到的见解  我也想试试

网友:
请不要打错别字,看着好累的。

楼主:
乐乐爸 你好
我查了一下我那个材料的牌号 含镍是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