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经热处理后从照片上白线处裂开---请教

楼主(2010-04-25):
我厂加工的齿轮经热处理后从照片上白线处裂开。请教高手上何原因?开裂齿轮的材料为20CrMoTi 。

网友:
可以说出你的热处理工艺吗

楼主:
具体工艺不清楚只知道最后一道是渗碳淬火

网友:
贴下你渗碳淬火的工艺曲线

楼主:
没有是外协加工只知道渗碳深度为2-3。5

网友:
图片太不清楚了。。。。。。。

网友:
1预先正火处理?
2淬火后是否立即回火(4小时之内)?

网友:
好像没有这种材料吧????开裂原因很多,主要看看热处理工艺吧

网友:
那样开裂呀,神奇

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

网友(2011-01-29):
开裂的位置在齿顶的中间部分,一开始还以为是外齿轴肩段差处;坐等高手

网友:
不知道热处理步序怎么让人去判断

网友:
不明白,期待高手解谜

网友:
不应该,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2011-03-01):
不敢说,看不清楚,也不知道工艺

网友:
瞎猜:以前用同样的材料和工艺加工过吗?如果仅此一件,也许会是工件的先天缺陷。如本来原料就是两块料热融合在一起的。

网友(2011-04-09):
我们公司的轮子也是20CRMOTI的。
先锻料--调质--淬火2MM--HRC56-62度。
一切OK

网友(2011-05-29):
如果你那几个齿顶的裂纹可以连成一条线.但深度又不是非常深的话,我估计多数是因为这个零件锻件毛坯加工余量太小,粗车时表面缺陷没有完全去除,如果同一炉次只开裂一件的话,说明和热处理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什么讲法都有,我觉得先看金相,然后对金相进行分析,那就可以知道在那个环节出现问题了

网友:
不知道工艺,不清楚是怎么了裂的,你是拿回来就是这样的还是怎么发现的?你应该跟外协商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