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和化学镀

楼主(2010-04-25):
现在一直想得不是很明白,电镀和化学镀到底有什么区别,就像是电镀镀镍和化学镀镍一样,有知道的前辈们指点下,越详细越好~~~~

网友:
不是的吧,电镀就要要电源的,工件做负极的,需要镀什么样的金属就用该金属做阳极,在直流电的作用下,极化迁移,工件就镀上了;化学镀的原理是置换过程,不需要电能的!

楼主:
谢谢哦,但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区别呢

网友:
很好,我在这里又学到知识了哦!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加油~

网友:
二楼回答的好,另外电镀和化学镀的颜色不一样。

网友:
电镀镍是涂上去的,在表面。
化学镍,是通过化学反应进行的,有深入材料内部。

楼主:
那它们的性能是否有区别呢???

网友:
学到了,谢谢大家。

网友:
化学镀镍的镀层硬度大,导电性差
化学镀镍层的耐蚀性要比电镀镍好,因为一方面化学镀镍层厚度均匀;而且镀层空隙率要小;
电镀镍的工艺简单,成本比化学镍低的多。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很详细~~~~~

网友(2013-12-28):
还有就是化学镀对于工件上的孔内壁镀层效果好,电镀需要下阳极才能给孔内镀上镀层,如果是深的盲孔那么下阳极很麻烦,而化学镀相对容易

网友:
其实社区里有很多的东西   自己也可以在网上查到 何必来着等着别人回答呢

网友:
电镀效率高,速度快。

网友(2014-02-13):
这个在米思米上有解释,可以将非金属镀为导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