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瓦磨损怎么处理好?

楼主(2010-04-25):
硫化机的大齿轮的轴瓦磨损了!间隙较大!怎么处理好啊?是全部更换还是能够补焊后车出后还能用么?

网友:
哥们,这个不难,首先修磨齿轮的轴承位至标准,最好修磨量不大,然后看你的轴瓦是什么材料,补铜焊或者浇铸巴适合金都可以,最后配刮

网友:
补焊锡基或铅基的轴承合金,也就是常说的巴氏合金,然后加工到需要配合尺寸即可!

网友:
学习一下。我有时也要想该怎么处理比较好一些。谢谢大家啦。

网友:
最快的方法是换刮新瓦,最省的方法是涂或渡后机加工配刮。

网友:
先用新瓦换下来,旧的浇铸巴氏合金后先车后配刮好做备用的

网友:
如果磨损不大的话,可以用激光进行修复,激光修复后的工件硬度、耐磨性、抗腐蚀程度和原工件等同甚至高于原工件。
如有疑问可以咨询我啊   18911373125    xiushenglei@163.com

网友:
最可靠的做法,全部分解,找出所有毛病,拿出图纸来,仔细测绘,轴瓦新制,主体修复或新制。
废铜可卖大价钱。

网友:
磨损处加工一刀,做一套想法子固定装上

网友:
用专业进口超金属修补剂修补,修补性能很好。但价格不便宜

网友:
不知到修补要多少钱,买个新的要多少钱,看看那个合算一点

网友(2010-05-27):
昨天我也换了个轴瓦,师傅说,最方便的是换个新轴瓦刮,废铜很值钱~!浪费人工还不值

网友:
这个问题处理方法也就那么多,新方法太费钱,老方法还是很麻烦。主要还是去想想怎么样能增加使用寿命,那样就算坏了,不去再维修买新的也是值得的

网友:
最快的方法是换刮新瓦,最省的方法是涂或渡后机加工配刮

网友:
修复轴颈。轴瓦烧铸巴氏合,车床上加工(留余量),然后配刮。

网友:
磨损量大,可以再加一个套,装配后加工内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