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 工序该怎么排?

楼主(2010-04-25):
工件材料为6016铝  每月产量有1.5到2万个  现有加工设备为750数控铣一台  1000加工中心一台 如果要做这个产品的话还要不要添加新设备?

楼主:
自己先顶下  求解答 在线等

网友:
问一下,这一件加工费多钱?作为参考谢谢

楼主:
含税在9块多一点 不到10块的样子

楼主:
忘说了 这个还包括料钱 包装和运费

网友:
你干这活不陪吗,???????????????

楼主:
还没接呢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做啊  才上来问问各位高人的  我是主要看量还蛮大的

网友:
看了学习一下,最近在学工艺

网友:
1件10块钱的话 赔钱的 做不了

网友:
是型材吗?看不出其精度要示求.

网友:
这个精度要求这个价钱,干的多赔的多~~

网友:
一看就是赚不了钱的 要做工专 一天做200个 一个月才6000个 一台加工中心不够吧  铣铝件要专用的精铣刀 铝粘性比较好不太好做 还要专用的切削液 六个面都要铣 最起码要三次装夹 垂直度要高好 坯料准备压铸吗?如果没做过铝件的话 最好不要做 测量需要比教好的三座标

网友:
精铸,划线,铣内方,钻孔,还要求平面度、平行度什么的,要是批量加工估计还有更省钱的办法

网友:
图纸不清楚看不清要求。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2011-11-27):
看不清楚啊           这么长时间了

网友:
不需要,1件10块钱的话利润不大。

网友:
能转换成CAXA的图再上传吗?看着头晕

网友:
没看见精度, 这小,

网友:
图纸的数据看不清,如果多次装夹的,亏。

网友:
是成的型毛坯件,还是用挖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