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面域的建立问题

楼主(2010-04-25):
最近在学CAD的三维建模,书上有个例题,我完全按着书本上的步骤走,在建立面域这一环节提示无法建立面域,说是没有闭合,我仔细检查了很久还是没发现哪里有没闭合的现象,请问有大师帮我解答下么?

网友:
你把接头放大来看,会发现没接上。如果懒得找,就重画一遍,将接头统统画出界,然后将多余的线头剪掉就是了。
CAD软件很多,有的有缺陷,即使用上面的办法也不行,我就在空白处单独画一个封闭曲线,填充后,再移回原位。

楼主:
谢谢,楼上指教,我去试试

网友(2010-06-18):
你说的cad是Auto CAD吗,Auto CAD做3维建模很麻烦,因为软件本身有很多缺陷,比较适合做平面制图。Auto CAD2007后的版本有所改进,但仍称不上是3维制图软件。建议学习其他cad软,比如proe、ug等。

网友:
CAD画立体图能把人累死,我当初还自学了一阵,后来放弃了~
改用SW,比较容易上手~

楼主依恋AUTOCAD的话,不如试试inventor,都是一家公司出的·

网友(2011-10-23):
cad面域在么做啊
各位老师

网友(2012-02-10):
不好面域。无非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没有闭合,第二是有重复的线。解决第一种用倒圆0就可以了。第二种把线都移进图层就可以查出多余的线条,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先做一多段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