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拉葫芦的制动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0-04-25):
请教各位,手拉葫芦的制动是怎么样的啊?谁手里有详细的结构图没有,谢谢啦

网友:
上网搜索下,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先

网友:
靠棘轮制动,我手头没装配图,在资料上帮不了楼主。

网友:
手拉葫芦系采用棘轮摩擦片式单向制动器,在载荷下其能自行制动,棘爪在弹簧的作用下与棘轮啮合,保证制动器安全工作。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搜索过了也是那些图片,看不明白啊,为什么正反转都能自行锁住呢?

网友:
搞机械的要想知道它的原理就要动手,把它拆开就知道啦。

网友:
搞机械的难道没学过行星机构吗,各种葫芦都应用了这种机构,减速比大,又自锁,2楼讲的棘轮只是个安全装置

网友:
采用棘轮摩擦片式单向制动,类似于棘轮套筒扳手

网友A(2010-06-24):
回复 网友B:
行星机构,和棘轮机构是2个不同的概念,这位社友请仔细再温习下技术资料,为什么正反向都能锁紧,是因为手拉葫芦吊钩受力方向只有一个,只要一个棘轮就可以实现自锁功能。

网友:
本来有套比较老式的图纸 可惜找不到了

楼主(2013-04-22):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行星机构,和棘轮机构是2个不同的概念,这位社友请仔细再温习下技术资料,为什么 ...

一个方向自锁好理解,为什么两个方向都自锁?网上图片实在理解不了

还有那位哥有汽车安全带方面的原理图纸呢,快速动作就锁,慢速不锁

谢谢,求教

网友(2015-04-14):
要自己动手,找个现成的拆开就知道了,别人给你怎么解释也不如你亲眼所见

网友(2023-11-19):
这个和他的方向没有关系,他是靠着重力进行自锁的,也就是很大的差速比,打个比方一个蚂蚁能撼动大树吗。但是大树能轻松地撼动蚂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