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液压缸选型

楼主(2010-04-25):
举升机构  要举起10吨的重量  举升高度为800MM左右  但是液压缸在未进行举升前的整体尺寸不能超过430, 请问我应该选取什么类型什么型号的液压缸(满足要求的液压缸高度最小能取到多少?)       再问师傅们一个问题:液压缸最大行程,工作行程,举升高度  3个是一个概念吗?  有什么区别?

谢谢师傅们给予帮助!

网友:
看来你要用多级油缸了。最大行程就是油缸在不装配机械部分时候,从全缩位到 全部伸出的位置,2个安装距离之差就是最大行程。工作行程是安装机械部分后,需要伸出的距离为工作行程。举升高度么就是你需要举升的距离,3个有的时候可以是同一个概念,有的时候是不一致的。

楼主:
好的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路过,学习了~~~相互学习中

网友:
选型大致是这样的,通常选型依据系统压力和缸径,系统压力是系统预先设定的,是已知的,而缸径则根据系统的负载,具体到你这个系统就是举升重量乘以重力加速度,再除以系统压力,可以得到面积,根据这个面积可以计算出理论上的缸径,然后根据所得数值,选一个比这个数值稍微大一点的缸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