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有公差怎么办

楼主(2010-04-25):
我这里有一台数控车床,在加工工件时跳动0.5mm,    有时也   有时没有    是什么原因
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好像可以有很多原因
楼主最好把你加工的一些情况说,材料、加工参数、什么机床等等

网友:
如果是单一件的话先考虑工件的问题,可能热处理不好。

网友(2010-09-25):
是机床跳动还是工件跳动?要是机床跳动说明主轴要调整,工件跳动是装夹问题

网友:
是机床跳动还是工件跳动?要是机床跳动说明主轴要调整,工件跳动是装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