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玻璃精密铸造的成本控制

楼主(2010-04-25):
水玻璃精密铸造的成本控制

网友:
水玻璃精密铸造企业的成本控制

成本控制基本项:

一、材料成本控制

    1、煤
        a、合理安排大炉车间生产计划,尽量避免频繁的保温填煤。
        b、焖火件有计划的装车。
        c、根据炉膛温度,合理控制燃煤添加。设备改良只是一个硬件,管理是软件。采取有效的统计方法,对节省用煤的个人从节省的资金中拿出适当的比例实行奖励。但要处理好各种矛盾。比如:因产量原因、产品不同、大炉车间缺班等造成的多烧煤情况。
        d、控制脱壳、蜡模、冬季取暖用煤,对倒掉的煤渣严格筛选。适当利用本厂余热。
        e、改造烘烤浇包的炉子。
    2、电。
        a、尽量连续生产。包括交接班时间的空闲应避免。
        b、适当的时候改造感应圈。加厚感应圈、加粗水电缆等措施减小电阻。
        c、需要正火产品增多时,自己热处理。(提前维修好热处理炉)
    3、硅铁、锰铁、废钢
        a、对废钢的原材料采购要有针对性。同样价格,根据产品材质,优先选用含合金元素接近的废钢材料。
        b、根据硅铁、锰铁合金含量和价格比,选择更合理的合金材料。同时注意P、S含量,不能超标。
        c、控制大炉车间工人添加硅锰的数量。实行合理的材料考核制度,统计有困难时可以实行定期抽样考核制度。对使用数量超标的个人重新培训后上岗。适当推行奖励机制。
    4、石蜡
        a、石蜡的损耗在脱壳过程中最为严重。改良设备,漂浮石蜡自动流出,避免因人为操作因素和管理不到位引起的浪费。
        b、对涂料掉件建立定期检查制度。比如每月安排适当人员拿出几天时间,对车间地上腊件进行统计,对车间管理人员实行以奖罚措施。每次清扫车间废砂时,都有不少蜡件。
        c、经常检查水沟,察看有没有漂浮而流淌出去的石蜡。
    5、砂粉
        a、联系更多的供货厂家,交通费用为大项,想法降低运输费用,会更大程度降低砂粉价格。

二、成品率控制

1、管理、技术、责任、奖罚

三、工艺改进

1、对月产量较多或长期生产的产品,应重点对其生产工艺和成本进行控制和改进。提高成品率和钢水利用率,降低人工费、材料损耗。采用更便于切割、打磨的浇口。

四、数量管理

    1、严格控制蜡件数量,及时跟踪过程损耗,即时补充。
2、减短电焊件焊磨生产周期,对数量进行控制。避免货发完了,电焊件还有一堆的情况。

五、订单
1、多做订单,无论从煤的成本、管理费用的成本、人工费的成本都能有效改善。在一定的产量区间,这个差别会特别明显。

六、生产效率

    1、不能采取随之任之的管理方法,对效率高的人员,要额外奖励。对效率低的人员,要定期淘汰。在都高效生产的情况下,员工工资才能提高,外界口碑提高,人员选择性提高,从长期看是降低人工成本的。
2、以一定频率不定期对车间工人绩效考核。对车间存在的消极工作现象进行整顿,追究车间主任甚至厂长责任。
3、改善清理车间工作流程。避免重复搬运。重复抛丸。没有必要的废件浇口打磨。

七、设备改进

1、蜡模设备
2、脱壳锅
3、电炉
4、隧道窑

八、废件回炉管理

1、磨浇口扔出的产品
2、电焊工扔出的产品
3、磨电焊工扔出的产品
4、验件工扔出的产品
5、车间主任批准扔出的产品
6、厂长批准扔出的产品
7、材质问题临时扔出的产品
8、短时没有订单,或存放几年的库存产品
9、因为计划不好而多做的产品
10、尺寸不好而产生的废品或翻修品

这些产品的报废,谁制定标准,谁最终决策,具体需要什么手续。

以上工作,应根据轻重缓急,合理制定改善计划:
有些需要系统管理、制定表格、制定制度并不断改善的;
有些可以一步到位的;
有些需要增添的;
有些需要长期执行并监控的。

总之,对每一项确定一个改善的时间限制,能把这些做好,其他的相信也不会太难。

不错的资料!

网友(2010-07-28):
好定西一定要收藏滴,谢谢楼主啦

网友(2010-09-04):
宝贵财富,谢谢楼主

网友(2010-10-27):
人才是主要控制因素,所以调动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网友:
好东西啊,谢谢啊,值得收藏顶

网友:
不能采取随之任之的管理方法,对效率高的人员,要额外奖励。对效率低的人员,要定期淘汰。

说的很好,现在的人们都缺乏信仰,唯金钱观

网友:
不错啊,不过用煤来当燃料即将被淘汰,天然气将取代煤,所以应选择节能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