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电炉熔炼铸铁的影响

楼主(2010-04-25):
感应电炉熔炼铸铁的影响

网友(2010-11-14):
总的来说,感应电炉熔炼铸铁时,有以下3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1、感应电炉熔炼时,铁液中的气体含量大大低于冲天炉熔炼时的气体含量,主要有氧、氢、氮三大类,其中氧含量低于0.001%时,不利于孕育处理,导致过冷石墨的产生。氮含量因感应电炉熔炼时需加入增碳剂以及废钢比例的增加,从而造成感应电炉熔炼的氮含量大大高于冲天炉熔炼铁液的含氮量。当含氮量大于0.01%时,铸件易产生氮致气孔。
2、感应电炉熔炼时铸铁的结晶特性。感应电炉熔炼时,铁液熔炼时间长,电磁搅拌作用强烈,使得铁液中可在共晶结晶时作为石墨外来晶核的物质大幅度减少,铁液的过冷倾向大,白口倾向也大。其次,感应电炉熔炼时铁液的含硫量偏低,对孕育处理带来一定的难度。
3、感应电炉熔炼时生铁锭的使用过多,易导致生铁的不良遗传性,粗大石墨容易遗传,从而影响铸件的力学性能。
所以,一般来说,为了提高感应电炉熔炼铁液的质量水平,很有必要进行过热处理及使用冶金碳化硅进行预处理,从而提高铁液的质量,保证孕育处理过程的正常进行。过热温度一般控制在1500-1580°C,具体可以参照实际生产模式进行确定。
以上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2011-01-19):
楼上的基本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