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处理液压系统的泄露问题

楼主(2010-04-25):
怎样处理液压系统的泄露问题

液压系统的泄漏会造成液压量减少且不能建立正常压力,从而导致系统不能正常工作。液压系统的泄露主要有两种情况:外漏和内漏。本文主要介绍液压系统泄漏的两种主要泄漏故障的排除方法以及防漏与治漏的主要措施。
一.液压系统泄漏的两种主要泄漏故障的排除方法
A、液压系统内漏故障的排除
内漏主要是液压系统内部的液压泵、液压缸、分配器等产生泄漏造成的。内漏的故障不易被发现,有时还需借助仪器进行检测和调整,才能排除。归纳起来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齿轮液压泵相关部位严重磨损或装配错误
(1)液压泵齿轮与泵壳的配合间隙超过规定极限。处理方法是:更换泵壳或采用镶套法修复,保证液压泵齿轮齿顶与壳体配合间隙在规定范围之内。
(2)齿轮轴套与齿轮端面过度磨损,使卸压密封圈预压缩量不足而失去密封作用,导致液压泵高压腔与低压腔串通,内漏严重。处理方法是:在后轴套下面加补偿垫片(补偿垫片厚度一般不宜超过2mm),保证密封圈安放的压缩量。
(3)拆装液压泵时,在2个轴套(螺旋油沟的轴套)结合面处,将导向钢丝装错方向。处理方法是:保证导向钢丝能同时将2个轴套按被动齿轮旋转方向偏转一个角度,使2个轴套平面贴合紧密。
(4)在拆装液压泵时,隔压密封圈老化损坏,卸压片密封胶圈被装错。处理方法是:若隔压密封圈老化,应更换新件:卸压片密封胶圈应装在吸液腔(口)一侧(低压腔),并保证有一定的预紧压力。如装在压液腔一侧,密封胶圈会很快损坏,造成高压腔与低压腔相通,使液压泵丧失工作能力。
2、液压缸密封圈老化和损坏活塞杆锁紧螺母松动
(1)液压缸活塞上的密封圈、活塞杆与活塞接合处的密封挡圈、定位阀密封圈损坏。处理方法是:更换密封圈和密封挡圈。但要注意,选用的密封圈表面应光滑;无皱纹、无裂缝、无气孔、无擦伤等。
(2)活塞杆锁紧螺母松动。处理方法是:拧紧活塞杆锁紧螺母。
(3)缸筒失圆严重时,可能导致液压缸上下腔的液压油相通。处理方法:若失圆不太严重,可采取更换加大活塞密封圈的办法来恢复其密封性;若圆度、圆柱度误差超过0.05mm时,则应对缸筒进行珩磨加工,更换加大活塞,来恢复正常配合间隙。
3、分配器上的安全阀和回油阀关闭不严
(1)安全阀磨损或液压油过脏;球阀锈蚀,调节弹簧弹力不足或折断;液压油不合规格;液压油过稀或油温过高(液压油的正常温度应是30℃~60℃),都会使安全阀关闭不严。
处理方法是:a、更换清洁的符合标准的液压油;更换规定长度和弹力的弹簧;
            b、更换球阀中的球,装入阀座后可敲击,使之与阀座贴合,并进行研磨。
(2)回油阀磨损严重或因液压油过脏而导致回油阀关闭不严。
处理方法是:a、研磨锥面及互研阀座。若圆柱面严重磨损,可采取镀铬磨削的方法修复;
            b、若小圆柱面与导管磨损,造成内隙过大,可在导管内镶铜套,恢复配合间隙;
            c、清洗油缸,更换清洁的液压油。
(3)滑阀与滑阀孔磨损,使间隙增大,油缸的油在活塞作用下从磨损的间隙处渗漏,流回油箱。
处理方法是:镀铬后磨削修复,与滑阀孔选配。
B、液压系统外漏故障的排除
外漏主要是管路破裂、接头松动、紧固不严密等情况等造成的。外漏的主要部位及原因可归纳以下几种:
(1)管接头和油塞在液压系统中使用较多,在漏油事故中所占的比例也很高,可达30%~40%以上。管接头漏油大多数发生在与其它零件联接处,如集成块、阀底板、管式元件等与管接头联接部位上,当管接头采用公制螺纹连接,螺孔中心线不垂直密封平面,即螺孔的几何精度和加工尺寸精度不符合要求时,会造成组合垫圈密封不严而泄漏。当管接头采用锥管螺纹连接时,由于锥管螺纹与螺堵之间不能完全吻合密封,如螺纹孔加工尺寸、加工精度超差,极易产生漏油。以上两种情况一旦发生很难根治,只能借助液态密封胶或聚四氟乙烯生料带进行填充密封。管接头组件螺母处漏油,一般都与加工质量有关,如密封槽加工超差,加工精度不够,密封部位的磕碰、划伤都可造成泄漏。必须经过认真处理,消除存在的问题,才能达到密封效果。
(2)元件等接合面的泄漏也是常见的,如:板式阀、叠加阀、阀盖板、方法兰等均属此类密封形式。接合面间的漏油主要是由几方面问题所造成:与o形圈接触的安装平面加工粗糙、有磕碰、划伤现象、o型圈沟槽直径、深度超差,造成密封圈压缩量不足;沟槽底平面粗糙度低、同一底平面上各沟槽深浅不一致、安装螺钉长、强度不够或孔位超差,都会造成密封面不严,产生漏油。解决办法:针对以上问题分别进行处理,对o形圈沟槽进行补充加工,严格控制深度尺寸,提高沟槽底平面及安装平面的粗糙度、清洁度,消除密封面不严的现象。
(3)轴向滑动表面的漏油,是较难解决的。造成液压缸漏油的原因较多,如活塞杆表面粘附粉尘泥水、盐雾、密封沟槽尺寸超差、表面的磕碰、划伤、加工粗糙、密封件的低温硬化、偏载等原因都会造成密封损伤、失效引起漏油。解决的办法可从设计、制造、使用几方面进行,如选耐粉尘、耐磨、耐低温性能好的密封件并保证密封沟槽的尺寸及精度,正确选择滑动表面的粗糙度,设置防尘伸缩套,尽量不要使液压缸承受偏载,经常擦除活塞杆上的粉尘,注意避免磕碰、划伤,搞好液压油的清洁度管理。
(4)泵、马达旋转轴处的漏油主要与油封内径过盈量太小,油封座尺寸超差,转速过高,油温高,背压大,轴表面粗糙度差,轴的偏心量大,密封件与介质的相容性差及不合理的安装等因素造成。解决方法可从设计、制造、使用几方面进行预防,控制泄漏的产生。如设计中考虑合适的油封内径过盈量,保证油封座尺寸精度,装配时油封座可注入密封胶。设计时可根据泵的转速、油温及介质,选用适合的密封材料加工的油封,提高与油封接触表面的粗糙度及装配质量等。
(5)温升发热往往会造成液压系统较严重的泄漏现象,它可使油液粘度下降或变质,使内泄漏增大;温度继续增高,会造成密封材料受热后膨胀增大了摩擦力,使磨损加快,使轴向转动或滑动部位很快产生泄漏。密封部位中的o形圈也由于温度高、加大了膨胀和变形造成热老化,冷却后已不能恢复原状,使密封圈失去弹性,因压缩量不足而失效,逐渐产生渗漏。因此控制温升,对液压系统非常重要。造成温升的原因较多,如机械摩擦引起的温升,压力及容积损失引起的温升,散热条件差引起的温升等。为了减少温升发热所引起的泄漏,首先应从液压系统优化设计的角度出发,设计出传动效率高的节能回路,提高液压件的加工和装配质量,减少内泄漏造成的能量损失。采用粘-温特性好的工作介质,减少内泄漏。隔离外界热源对系统的影响,加大油箱散热面积,必要时设置冷却器,使系统油温严格控制在25~50℃之间。
二、液压系统防漏与治漏的主要措施如下:
1)尽量减少油路管接头及法兰的数量,在设计中广泛选用叠加阀、插装阀、板式阀,采用集成块组合的形式,减少管路泄漏点,是防漏的有效措施之一。
2)将液压系统中的液压阀台安装在与执行元件较近的地方,可以大大缩短液压管路的总长度,从而减少管接头的数量。
3)液压冲击和机械振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系统,造成管路接头松动,产生泄漏。液压冲击往往是由于快速换向所造成的。因此在工况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延长换向时间,即阀芯上设有缓冲槽、缓冲锥体结构或在阀内装有延长换向时间的控制阀。液压系统应远离外界振源,管路应合理设置管夹,泵源可采用减振器,高压胶管、补偿接管或装上脉动吸收器来消除压力脉动,减少振动。
4)定期检查、定期维护、及时处理是防止泄漏、减少故障的最基本保障。

网友:
多看一些东西没什么坏处,维修就要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