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这个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0-04-25):
各位师傅好,请看图片, 是截面形状, 材料304不锈钢板, 0.7厚的.   要加工成4米直径的圆弧.
昨天找个不锈钢厂, 说先折边,再滚圆, 结果折的挺好, 在卷板机上不能卷, 一卷就扁了

请问该怎么加工这个件? 因量不大, 采用小型设备, 必须用滚压机?
谢谢大家

网友:
你看看让别人专门做一套相对应的轧辘(用于卷圆),加上一台手动的卷圆机就可以吧。
“个人建议”

网友:
提醒一句,这样加工的精度不高的哦。

网友:
一卷就扁了估计是没有车一付辊子吧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是没有车辊子.   请看下图,如果车辊子,是1图(普通滚圆机结构) 还是必须要2图那样(采用两组轮)?
昨天问了一个卖滚圆机的,说手动的太小不能用这样的专用辊子, 哪位老大有经验再指点一下

网友:
这样的工艺还是得找超人!

网友:
这样的工艺还是得找超人!
引用 网友A:

需要配合辊压成型机卷圆!采用卷料连续生产效果最好。

楼主:
楼上的老大, 这个件有这么难么?  请各位朋友指点如何做

网友A:
需要配合辊压成型机卷圆!采用卷料连续生产效果最好。
引用 网友B:

超人大侠说得对,只有边成型边卷圆才能将其做好。
而且截面上的那个四处折角,必须是圆弧过渡才好做。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件让我做就很难,请超人设计出机器做就不难。
还有很关键:机器的调试,我只从超人那学了点皮毛。

楼主:
感谢各位老大的指点.....问了问滚压机,价格太贵,因不是大批量
周六我找不锈钢剪板折弯的地方做了十几条(只成形,不弯圆),  能否改进一台弯管机,在折边成形后进行滚圆?
难道必须采用滚压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弯管机是需要模具的,这个思路估计够呛!

网友:
回复  chillstar
 弯管机是需要模具的,这个思路估计够呛!
引用 网友A:

那就自己做几个辊压轮试一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看下面图片,一个是零件, 一个是美国加工用的滚压机, 哪位朋友有设计滚压机的经验?
如果用折弯机成形,再弯管机滚圆, 因折弯误差,很难保证零件一致性

网友:
回复  超人回来
请看下面图片,一个是零件, 一个是美国加工用的滚压机, 哪位朋友有设计滚压机的经验?
如 ...
引用 网友C:

到这里去看看吧,都是我自己的产品:
http://www.kydkyd.com.cn/athena/album/nhkyd-9287112.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成型之后卷圆的产品,还有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成型之后卷圆设备,再来一个:

楼主:
哦, 原来超人兄就是搞这个的啊, 能否留个QQ交流一下?

网友:
哦, 原来超人兄就是搞这个的啊, 能否留个QQ交流一下?
引用 网友C:

很遗憾也很不好意思,我很少用QQ,可以给我留言或发邮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超人在社区办个分厂,再找个MM,专门负责客服!

网友:
如果没有后面的文字说明就很好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这是两条筋扣在一起的, 两条筋的尺寸不同.  看美国人的机床, 末端好象就是用来弯弯用的.

楼主:
准备做几只滚轮, 把我折边那几条弯圆........请看图, 怀疑这种三轮方式不行, 觉得钣金件两个立边可能会倒掉, 各位认为呢?

楼主:
如果用三组滚轮,更加合理, 但是如图2, 两边的两组轮需要有个夹角, 不知应如何设计支座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mm是没有的,单身汉还是有一群的。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是软件高手,能否借助软件特有的优势进行运动仿真来推算它们之间的夹角呢。或者采用机械办法做成可以调节的呢?(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