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可以重磨吗?

楼主(2010-04-25):
很多刀具都是用一次就丢了,很多应该可以重磨,不知那种可以?

网友:
基本上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统计:修磨后,前刀面(前角、断屑槽)没有变化的刀,就可以磨。

网友:
捨棄式應該是不能?磨掉外表鈦金屬還能用嗎?

网友:
有必要就重新涂层吧,但那要算算成本了。

网友(2012-12-04):
当然可以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说刀片啊?刀片肯定不行,但是刀具都是可以修磨的。但是寿命会递减。

网友:
可以磨的。以前在金属加工杂志上看到有专门的夹具放在平面磨上的。一次性可以磨10片。手磨的就算了吧。不稳定。。

网友:
看是啥刀了,机架的就不可磨了,

网友(2013-01-07):
机夹刀片的话,一般只见意修磨无后角的(N),不管双面还是单面的刀片,修磨了最好的用处也就是不做量产用,不然每个刀片尺寸都不一样就麻烦了!除非你修磨的刀片统一起来!

网友:
每个刀具的磨损状况都是不同的,所以修磨效果也不一样。
整体式钻头铣刀还是交回刀具公司修磨比较好,质量有保证。
机夹刀片本身设计就是可舍弃式的,没有修磨的意义。

网友:
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2014-08-07):
看你的修磨要求,对于槽长和刃径的要求

网友:
铣刀 钻头  只要是正常磨损,没有大的 崩口 都是可以修磨的,当然寿命有所下降。 刀片类 还是算了。

网友:
可以重磨的啊

网友:
要看什么刀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