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的车床怎么样?

楼主(2010-04-25):
请问宝鸡的普车质量怎么样?

网友:
内销的质量很一般,出口的好一点,现在多数机床厂都有这问题

网友:
不知是宝鸡哪家?我们多年前曾经买过宝鸡忠诚的车床,质量不错,床身导轨都是中频淬火,硬度层有5mm厚,一般厂家的是高频淬火,硬度层只有1mm左右。

网友:
这个问题太片面了吧,不好回答啊

网友:
还是建议去买 太原的机床   不错。  CT6140   太原第一机床厂  大轴孔直径80    重切削无震动.

网友:
太原的机床 CT6140   哪位大侠有二手的,我想买一台。其它厂家的也可以。

网友(2010-08-17):
宝鸡秦川机床厂吗?好像是个国企,应该不错吧。

网友(2010-09-30):
床身导轨都是中频淬火,硬度层有5mm厚,是不是

网友:
宝鸡的很不错啊,我喜欢

网友(2010-12-07):
宝鸡的质量不错,售后也做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