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阀台渗漏解决办法······急

楼主(2010-04-25):
阀台经常渗油,更换O型垫圈也没见什么效果,希望各位高手提供一下解决方法!!!谢谢了

网友:
那是阀块加工的质量问题了

网友:
除阀块本身质量外,你密封圈的选择是否正确
我曾经遇上过两次漏的原因:
1)集成块上的油口边缘被钻头轻微钻伤,使用中导致密封圈损坏漏油;
2)集成块上的油口位置与阀的油口位置有偏移导致漏油.

网友:
如果油口都对的话,把固定螺栓换成新的试试看。

网友:
楼主,我猜测你所遇到的情况是由于阀块的加工精度差,表面粗超度要求不高,所以才会漏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