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数控车、钻削中心如何选型?

楼主(2010-04-26):
求助:最近我的车间要做技改,主要加工各种钢材,零件类型主要是:液压阀的阀芯、阀套、钢件阀体等,需要购进几台数控铣、数控车、钻削中心,想知道如何选型,还有什么品牌的比较经济实惠,性能优良。谢谢!

网友:
先要看加工什么零件!第一步是按零件的外形尺寸,工件重量选择!然后是看工件的加工精度了!你要的机床可能会很小,这些厂家我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按你零件的大小,需要多大的切削力啦选啊

网友:
按需购买,经济实惠。

网友:
要看你的零件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2010-12-28):
根据生产零件的形状、尺寸、精度、产量的选择,还有本次技改的投资金额做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