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道式输送机

楼主(2010-04-26):
辊道式输送机的90度转向输送部分的方法,有哪几种?应用场所及结构图,求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要实现辊道式输送机的90度转向输送,大致有二类办法:其一是弯道辊筒输送机,使用锥度辊筒,可以连续传送。其二是使用中间转台,占地较小,但传送有停顿。

网友:
使用中间转台可以分为顶升旋转和顶升平移两种,其中顶升平移多用于一般物料输送,顶升旋转则用于加工、装配时对物料方向有要求的情况

网友(2010-06-01):
升转平台,简单。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