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向轮的结构是什么样?

楼主(2010-04-26):
有导轨的机械的导向轮的结构是什么样的?比如导轨两侧的导向轮,还有支撑轮(承重轮)的结构,是不是就用轴承直接做轮子的?

楼主:
如果用轴承的话,选什么类型的轴承?有没有标准?

网友:
侧导轮一般可以买,也可以做,算一下负荷,选一个就可以了,
承重轮一般是做,看起重设计的书,
不能用轴承直接做轮子,除非载荷非常小,

楼主:
谢谢指教,但不知具体结构如何?

网友:
2266998大侠说了让你:看起重设计的书,

网友:
首先,在此情况下,不能用轴承直接做轮子。导向轮一般采用平面轮,轴承和轴的配合,轴承选深沟球轴承,轮,轴和轴承规格根据安装位置和载荷确定。承载轮分为两种:一种是带轮缘的,一种是不带轮缘的,带轮缘的一般用于自行驱动的情况下;轴承一般选调心滚子轴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电子版的起重机设计书籍都太老了
好在标准有新的-2008
JB/T 6392-2008 起重机车轮
GB/T 3811-2008《起重机设计规范》
GB/T 3811-2008《起重机设计规范》释义与应用

网友:
我所接触的升降机基本上都是就用轴承直接做轮子的,三面包住导轨滑行

网友(2012-08-05):
深沟球吧       轴承与轴配后  一般密封即可   轴承座也不难

网友(2015-10-10):
这个问题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