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分析中最恶劣法结果和6西格玛要求法结果公差大小比较--讨论

楼主(2010-04-26):
对于公差分析,一直以为按6西格玛要求计算出来的公差一定会比按最恶劣情况计算出来的公差小,因为6西格玛法是统计法,按6西格玛要求设计出来的产品还是有极小的失效概率的,而最恶劣法能够保证都合格。
这两天计算时却发现有时按6西格玛要求出来的公差值比最恶劣情况还要大,
请问这种情况合理么?

网友:
我也想学学帮你顶一顶

网友:
关注下,顺便帮你顶下

网友(2013-10-18):
按照六西格玛的计算公差还是比较合理的,虽然没真正实践在设计上,通过学习,发现六西格玛确实对设计质量帮助很高,如做fema失效分析

网友(2017-03-14):
六西格玛公差生产出来的失效产品怎么处理的?

网友(2018-03-31):
一直对公差一知半解。

网友(2019-05-14):
公式算错了吧?

网友:
6西格玛法是统计法,只有大批量生产,且公差符合CPK等要求时,用的吧?

网友(2020-03-27):
我觉得是合理的,公差分析的RSS方法是近似方法。
6西格玛是大数量成品检验后的实际尺寸分布得到钟形曲线,对数据进行计算得到西格玛,然后6西格玛对应99.7%。这是很好理解的。
然而公差分析的RSS方法,却不好理解。为什么形成尺寸链的一大堆相关尺寸的公差可以进行标准差运算,得到的标准差也就是西格玛对应的曲线又在哪里,我不知道。(根据我的理解)其实这是多个钟形曲线的相互运算,比如说增环A的公差TA,TA可以看做是目标产品,而实际加工得到的公差必然在TA之间,所以TA本身是符合钟形曲线的;同理,所有的T都符合钟形曲线,然后经过某种运算,封闭环也符合钟形曲线,且可以由其它环的公差得到。
最后专家们得出了公差分析的另一种方法,RSS法(即标准差,6西格玛)

个人意见,勿喷。
我也拿手算过WC法和RSS法,列公式,能看出来它俩的值到底谁大是不一定的。

补充内容 (2020-3-28 12:44):
我说错了,今天又查了资料,发现之前看的资料不太对。对装配尺寸链,封闭环西格玛=根号(Σ((西格玛i)二次方)),其中西格玛i=Ti/6。
我承认错误,楼主应该算错了,不可能出现楼主说的情况。

补充内容 (2020-3-28 12:44):
http://www.mitcalc.com/doc/tolanalysis1d/help/zs/tolanalysis1d.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