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种能快速装夹的定位夹具---求助

楼主(2010-04-26):
因生产要求,需要一种能快速装夹外径φ20—φ90,高度50—300,规格的定位夹具,(爪盘已经考虑过)。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其他好的结构?

网友:
外径相差太大,通用夹具除了卡盘还没有其他适合的。

网友:
速度快的只有液压卡盘,没有其它办法,液压卡盘有多种,最快的是轴向缩紧环的,适合快开结构,

网友:
楼上的液压卡盘是否用的环形油缸,弹簧夹紧,斜面增力?

网友:
楼主非要用一套夹具吗?
能否将20-90的尺寸分为几个档次,分别设计使用夹具呢?
这样既能保证快速使用又能保证在现有的技术下能够设计出实用的夹具!
小生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