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mm的不锈钢板,是翻孔攻丝好还是用压铆螺母好?

楼主(2010-04-26):
请教一下,两个板厚为1mm的不零件需要用螺栓连接在一起,考虑板比较薄,我是打算在其中一个零件上冲翻边孔再攻丝,或者是采用压铆螺母,不知这两种方法,哪种更好些,或者有更好的方法,请各位提点建议。其中一个零件如图,如果用压铆的话,底孔距边比较近,会不会影响压铆操作?

网友:
攻丝也难啊 你的材料是不锈钢的    压铆你可以找找看CLS-M-1 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CLS-M-0和CLS-M-1两种规格都可以选?还有就是孔中心距外边只有5mm,压铆操作会不会影响?

网友:
肯定是翻孔攻丝好啊!!!

网友:
不锈钢拉铆螺钉处理,方便快捷!

网友:
压铆好啊,翻边螺纹的螺纹容易损坏。

网友:
翻孔,成本最低 ,个人认为底孔保证的话,SUS的M3,M4孔的强度还是可以保证的。图看下来数冲翻孔结束,折弯刀上要有让位不然翻孔就压掉了。
压铆,CLS-M-1肯定是要钱的,批量的话是成本。压是肯定可以压的,压铆件模具上做个让位就可以了。
拉铆是最方便的,成本也是最高的,M3,M4的拉铆很容易拉坏。

网友:
拉铆简单,成本高,M3,M4的拉铆很容易拉坏

楼主:
我主要还是考虑成本,因为只是做个样品,冲孔翻边的话要增加模具,另外希望两个零件的接触面是完全贴合的,拉铆的话,铆螺母会突出来吧。
   如果选择压铆的话,工艺顺序是先折弯后压铆还是先压铆后折弯,或者两者可以?

网友:
压铆的话当然是先折弯后压铆了,建议你用SO4-M-长度的铆钉,压不锈钢效果挺不错的

网友:
做折弯还是小心为上。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压铆比较好操作。如果是翻边还要攻牙。多麻烦呀。

网友(2013-09-30):
我建议能使用压铆螺母紧固件就使用压铆螺母吧,石家庄长兴科技是一家专业的紧固件生产厂家

网友:
不锈钢攻丝不容易,断个丝锥要换多少压铆件?综合成本还是压铆合适

网友(2014-11-10):
如果你要用压铆的话,就要考虑一下,影不影响你折弯,还有就是你先折弯了,后期是否可以在压铆机上面压铆,注意一下开口尺寸和机器的尺寸

网友:
翻边攻丝好

网友:
当然圧铆了,如果你对本厂的工艺有信心,可以采用翻边

网友:
看你的用处,1mm厚板材要求强度不会高,节约成本考虑做拉伸孔攻丝

网友:
老帖子了,现在回复估计没什么意思。
建议拉伸攻丝。
一定要压铆,CLS-M3-1的螺母未必能压牢。不锈钢压铆一般要用SP系列的,比如:SP-M3-1

网友:
LZ自己考虑吧!仅供参考!

网友:
我觉得压螺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