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处附近带橡胶密封圈,怎么解决

楼主(2010-04-26):
诸位大大,现在有一个单向阀必须焊接到铜管上,但是单向阀里带个密封圈,焊接时的高温势必会将密封圈融化掉,问下各位高手是怎么解决的,是否有低温焊接还是改变密封圈的形式,请赐教?

网友:
正需要了解这一方面的知识,希望有这一方面经验的专家多给指教.

网友:
我们一般会把阀门拆开,焊接好再重新装上去!

网友:
把该阀门拆开,拿走密封圈,在焊接好铜管之后,再把密封圈重新装上去,装好阀门即可。
这就叫惹不起,躲得起。

网友:
哦,原来如此,谢谢分享,学习了,嘻嘻

楼主:
因为我是拿了个以前设计的充气单向阀直接焊到铜管上去的,焊好后无法装配,综上所述只能在铜管头上焊个小法兰,再把单向阀装上去了,这样就是多了道密封环节,对泄漏量有点影响,没更好办法了?

网友:
这个“以前设计的充气单向阀”,当初就没考虑如何与管路连接?

楼主:
这个“以前设计的充气单向阀”,设计初衷就是法兰连接,连接对象就是法兰,弱弱问一声,用聚四氟乙烯密封圈能耐焊接时的高温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说还是不行的,我们装球阀,密封圈也是聚四氟乙烯,都要拆下来焊的。

网友:
开来拆下来焊比较合理。我在想,能否通过冷却密封圈部位来进行焊接呢?焊接也可分多次进行。
另我想焊法兰或快速接头也许是一种选择,一孔之见。

网友:
通水行么?不要说是馊主意呀

网友:
管路里有水是很难焊的,水会变成蒸汽而使焊接不成,况且这是个充气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