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道式输送机有国家标准吗?

楼主(2010-04-26):
辊道式输送机有国家标准吗?那位大侠能提供下信息?谢谢!!!

网友:
辊道输送机
滚筒输送机适用于各类箱、包、托盘等件货的输送,散料、小件物品或不规则的物品需放在托盘上或周转箱内输送。能够输送单件重量很大的物料,或承受较大的冲击载荷。
结构形式有:按驱动方式可分为滚筒线和无动力滚筒线,按布置形式可分为水平输送滚筒线、倾斜输送滚筒线和转弯滚筒线。还可按客户要求特殊设计,以满足各类客户的要求。
标准规格:滚筒线内宽度为200、300、400、500、600、700、800、1000、1200mm等。也可按客户需求采用其它特殊规格。转弯滚筒线标准转弯内半径为R600、R900、R1200mm等,也可按客户需求采用其它特殊规格。直段滚筒所用的滚筒直径有?38、?50、?60、?76、?89mm等。
设备特点:滚筒线之间易于衔接过滤,可用多条滚筒线及其它输送设备或专机组成复杂的物流输送系统,完成多方面的工艺需要。可采用积放滚筒实现物料的堆积输送。滚筒输送机结构简单,可靠性高,使用维护方便。
 主要技术参数
1、线体长度 按需设定
2、线体宽度 按需设定
3、线体高度 0.31至0.75+0.25m可调
4、运行速度 0.3至15m/分 无级调速

目前尚未检索到辊道式输送机的国家标准

楼主:
谢谢指教,第一次做输送机构,没有经验,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2011-02-19):
现在这行发展前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