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模冲孔小针怎么保护才不易断?附图

楼主(2010-04-26):
1.5mm不锈钢材料,复合模冲中间3mm小圆孔,小针易断,大家怎么保护小针,欢迎讨论。

网友:
能不能给上模也加两个导向套?小冲头加粗裙部尺寸

网友:
后面加壮,工作部分尽可能做短,材料最好用高速钢。导向精度要高,导向间隙一定要小于冲裁间隙。防止因间隙不均匀而导致折断。

网友:
基本上同楼上的保护结构
冲针台阶处用R角连接,热处理回火用中温回火

楼主:
台阶做大,前面做短,这些肯定是允许范围内尽量做到,前面太短打料板孔有限制,我现在是6mm,再短不行了。
大家说到导向,这种模具只能用打料板导向,但打料板和冲针间隙太小容易扭断小针,因为打料板不可能绝对垂直上下运动。

网友(2010-05-29):
打料板导向的问题。空间足够的话再做2个导柱上去,这样就能垂直上下运动了。

网友(2012-02-20):
不要再卸料板上想办法,卸料板的冲头过孔放大也没关系,关键是把冲头固定部位加强,提高冲头固定精度。圆冲头和固定部位稍微紧配。因为你模具不是精密模具,卸料板上下弹动垂直度是不稳定的,所以别指望用卸料板孔来做导正,你不是精密型模具。
冲头易断还得看什么原因:1.冲头材料及热处理工艺。2.冲头形状结构。3.冲头间隙配合。4.冲头安装垂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