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图层设置

楼主(2010-04-26):
L 命令 LAYER 图层特性管理器 概念 操作步骤 参考 “图层”工具栏: “格式”菜单: 图层 命令行: layer(或 'layer,用于透明使用) 将图层置为当前图层,添加新图层,删除图层和重命名图层。可以指定图层特性、打开和关闭图层、全局地或按视口冻结和解冻图层、锁定和解锁图层、设置图层的打印样式以及打开和关闭图层打印。可以过滤在“图层特性管理器”中显示的图层名,可以保存和恢复图层状态及特性设置。 命名图层过滤器 确定要在图层列表中显示的图层。可以基于图层是否依赖外部参照或是否包含对象而对其进行过滤。也可以根据图层的名称、可见性、颜色、线型、线宽、打印样式名、是否打印或者是否在当前视口或新视口中被冻结进行过滤。 [...] 按钮 显示“命名图层过滤器”对话框。 反向过滤器 根据相反条件在命名图层过滤器上显示图层。符合相反条件的图层显示在图层名列表中。 应用到图层工具栏 在“图层”工具栏中仅显示与当前过滤器匹配的图层。“图层”工具栏上的图层列表工具栏提示显示图形中图层的过滤器状态。(要显示图层列表工具栏提示,请将定点设备置于“图层”工具栏上的图层列表上方。) 新建 创建新图层。选择“新建”后,列表将显示名为图层 1 的图层。可以立即编辑此图层。要快速创建多个图层,可以选择用于编辑的图层名并用逗号隔开输入多个图层名。 创建新图层时,新图层将继承图层列表中当前选定图层的特性(颜色、开/关状态等)。要使用默认设置创建图层,请不要选择列表中的任何一个图层,或在创建新图层前先选择一个具有默认设置的图层。 当前 将选定图层设置为当前图层。图层名存储在 CLAYER 系统变量中。 删除 从图形文件定义中删除选定的图层。只能删除未参照的图层。参照图层包括图层 0 及 DEFPOINTS、包含对象(包括块定义中的对象)的图层、当前图层和依赖外部参照的图层。不包含对象(包括块定义中的对象)的图层、非当前图层和不依赖外部参照的图层都可以用 PURGE 命令删除。 警告! 如果处理的是共享工程中的图形或基于一系列图层标准的图形,删除图层时要特别小心。 显示/隐藏细节 控制是否在“图层特性管理器”中显示“详细信息”部分。 保存状态 显示“保存图层状态”对话框,可在其中保存图形中所有图层的图层状态和图层特性设置。可以选择要保存的图层状态和特性。通过为图层指定一个名称可以保存该图层状态。 如果清除了这些设置中的一个或多个,“图层特性管理器”将不会恢复这些设置。 作为块插入到当前图形的图形中保存的所有图层状态也被添加到当前图形中。 无法从当前图形中访问参照图形(外部参照)的保存图层状态。 如果使用 WBLOCK 从当前图形创建新图形,则只有在“写块”对话框中将“整个图形”指定为源时才会保护保存图层状态(相当于命令行上的 -wblock /* 命令)。这些保存的图层状态将只针对包含对象的图层。 状态管理器 显示“图层状态管理器”,可在其中管理命名图层状态。 图层列表 显示图层及其特性。如果要修改某个特性,可以单击相应的特性图标。要快速选择所有图层,请单击右键,使用快捷菜单。 名称 显示图层名。可以选择图层名然后单击左键并输入新图层名。 开/关 打开和关闭图层。当图层打开时,它是可见的,并且可以打印。当图层关闭时,它是不可见的,并且不能打印,即使“打印”选项是打开的。 在所有视口中冻结/解冻 在所有视口中冻结选定的图层。冻结图层可以加快 ZOOM、 PAN 和许多其他操作的运行速度,增强对象选择的性能并减少复杂图形的重生成时间。AutoCAD 不在冻结图层上显示、打印、隐藏、渲染或重生成对象。 请冻结长时间不用看到的图层。解冻冻结图层时,AutoCAD 将重生成并显示该图层上的对象。如果打算在可见和不可见状态之间频繁切换,请使用“开/关”设置。可以在创建时冻结所有视口、当前图层视口或新图层视口中的图层。 锁定/解锁 锁定和解锁图层。不能编辑锁定图层中的对象。如果只想查看图层信息而不需要编辑图层中的对象,则将图层锁定是有益的。 颜色 改变与选定图层相关联的颜色。单击颜色名可以显示“选择颜色”对话框。 线型 修改与选定图层相关联的线型。单击任意线型名称均可以显示“选择线型”对话框。 线宽 修改与选定图层相关联的线宽。单击任意线宽名称均可以显示“线宽”对话框。 打印样式 修改与选定图层相关联的打印样式。如果正在使用颜色相关打印样式( PSTYLEPOLICY 系统变量设为 1),则不能修改与图层关联的打印样式。单击任意打印样式均可以显示“选择打印样式”对话框。 打印/不打印 控制是否打印选定的图层。即使关闭了图层的打印,该图层上的对象仍会显示出来。关闭图层打印只对图形中的可见图层(图层是打开的并且是解冻的)有效。如果图层设为打印,但该图层在当前图形中是冻结的或关闭的,AutoCAD 将不打印该图层。如果图层包含了参照信息(比如构造线),则关闭该图层的打印可能有益。 当前视口冻结(仅在布局选项卡上可用) 冻结当前布局视口中的选定图层。可以冻结或解冻当前视口中的图层,而不影响其他视口中图层的可见性。冻结的图层不可见,并且不能重生成或打印。解冻将恢复图层的可见性。 冻结新视口(仅在布局选项卡上可用) 冻结新建布局视口中的选定图层。例如,冻结所有新建视口中的 DIMENSIONS 图层,将限制任何新创建布局视口中该图层上标注的显示,但不会影响现有视口中的 DIMENSIONS 图层。如果接着创建一个需要标注的视口,可以通过更改当前视口设置来替代默认设置。 详细信息 显示“图层特性管理器”的扩展部分,可以通过另一种途径访问特性和附加选项。 名称 显示选定图层的名称,这个名称可以编辑。名称可以包括字母、数字、空格及未被 Microsoft® Windows® 或 AutoCAD 用作他用的任何特殊字符。 颜色 显示可以应用到选定图层的颜色列表。要指定列表中没有显示的颜色,请选择“选择颜色”。要定义图层颜色,可以从 AutoCAD 颜色索引 (ACI) 255 种颜色、真彩色颜色以及配色系统颜色中选择。 线宽 显示可应用于选定图层(包括DEFAULT)的固定线宽列表。也可以用“打印样式表编辑器”自定义线宽以任意宽度打印。 线型 显示可以用于选定图层的线型。要加载其他线型,请在图层列表中选择线型以显示“选择线型”对话框,然后选择“加载”。 打印样式 显示可以用于选定图层的打印样式列表。如果正在使用颜色相关打印样式( PSTYLEPOLICY 系统变量设为 1),则不能修改与图层关联的打印样式。默认打印样式为“普通”。 关闭显示 打开或关闭选定的图层。被关闭的图层随图形一起重生成,但不能显示或打印。如果需要频繁地切换图层的可见和不可见状态,则可以关闭该图层而不用冻结。通过关闭图层以使对象不可见,可以避免每次恢复可见性时都生成图形。当打开已关闭的图层时,对象仅在该图层上重新绘制。 编辑时锁定 禁止编辑选定图层上的对象。如果要编辑与特定图层相关联的对象,同时还想查看其他图层上的对象,锁定图层很有用。尽管不能编辑锁定图层上的对象,但如果图层是打开的并且已解冻,它们仍然可见。可以使锁定的图层成为当前图层,并向其中添加对象。 不打印 禁止打印选定的图层。该选项仅对图形中的可见图层(图层是打开的并且是解冻的)有效。如果图层设为打印,但它在当前图形中是冻结的或关闭的,则不打印。如果图层中包含了参照信息,则关闭该图层的打印可能有用。可以在绘图时查看参照信息,但关闭图层的打印可以确保参照信息不会在打印出来的图形中出现。 在所有视口中冻结 在所有视口中冻结选定的图层。冻结图层可以加快 ZOOM、 PAN 和许多其他操作的运行速度,增强对象选择的性能并减少复杂图形的重生成时间。AutoCAD 不在冻结图层上显示、打印、隐藏、渲染或重生成对象。 请冻结长时间不用看到的图层。解冻冻结图层时,AutoCAD 将重生成并显示该图层上的对象。如果打算在可见和不可见状态之间频繁切换,请使用“开/关”设置。可以在创建时冻结所有视口、当前布局视口或新布局视口中的图层。 在当前视口中冻结 冻结当前布局视口中的选定图层。可以冻结或解冻当前布局视口中的图层,而不影响其他视口中图层的可见性。冻结的图层是不可见的,并且不能重生成或打印。此功能非常有用,例如,可以创建一个注释图层,仅在某特定视口中可见。解冻可恢复图层的可见性。此选项仅当在布局上工作时才可用。 在新视口中冻结 冻结新建布局视口中的选定图层。例如,冻结所有新建视口中的 DIMENSIONS 图层,可以限制任何新创建的布局视口中该图层上标注的显示,但不影响现有视口中的 DIMENSIONS 图层。如果接着创建一个需要标注的视口,可以通过解冻该视口中的图层来替代默认设置。此选项仅当在布局上工作时才可用。

网友:
哇,好长啊……图层很重要~

网友:
搞不太明白~
下载学习~

网友(2010-06-23):
和CAD中的帮助没什么区别
太长太笼统了。

网友:
打开新的界面都要图层设置吗,太麻烦了

网友:
很详细  但似乎详细的有点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