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图中薄壁细管怎么焊

楼主(2010-04-26):
各位高手:请问如下图所示的不锈钢细管与小圆台应该采用什么焊接手法,材料均为1Cr18Ni9Ti,要求焊接后细管内孔不堵塞,内孔过30MPa压力油保证焊接处不漏

网友:
管子才0.25啊,好薄啊,可以用钎焊吗

网友:
用小钻头的头部在小圆台上倒个1.5X45深的角,管子要焊接部位用砂纸沙一下,然后采用纤焊或锡焊,圆周焊加1.5倒角的强度,可以承受住了,焊缝加厚了,两样都机加工,焊接强度好很多

网友:
30mpa油压试漏?没搞错吗?

网友:
脉冲焊应该可以,我在焊接展览会上见过类似的

楼主:
3楼的说得有道理,我想试一下,但耐多大内压真不知道,而且是250度的环境下

楼主:
请问铜焊行不行,跟钎焊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觉得铜焊是钎焊的一种,
不知道楼主试成功没有?

网友:
钎焊是首选,不过材料很重要哦

网友(2010-05-29):
采用高频脉冲焊效果会很好

楼主:
根据目前试验结果来看,铜焊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成本考虑呀 当前长度: 10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学习薄壁细管的焊接方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