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速阀调压不灵敏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0-04-26):
请教一下调速阀调压很不灵敏,在压力小的时候波动好大直接从3MPA 稍稍一动就跳上了4MPA在3-4之间调不了压力啊!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调速阀是调速的啊,楼主说清楚些吧

网友:
说明的不是很清楚...
     你吧调速阀关闭了之后再慢慢开的试试...  有时候油的流路紊乱的时候是有这种现象的

换个试试... 确定一下是否是其他地方的问题

网友:
你怎么调的呀,把弹簧全部松开,再慢慢的调整。

网友:
搂主最好能把图纸发出来,说得也不太清楚。

网友:
用调速阀老调节压力?没有听说过?怎么调节,请赐教。

网友:
用调速阀老调节压力?没有听说过?怎么调节,请赐教。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应该是用调速阀进行旁路节流吧,并且系统中应该还有溢流阀作为安全阀。

楼主:
是啊,有那个溢流阀作为安全阀的,我是先把溢流阀的压力调上去,再调上调速阀所需的压力啊,但是就在世3-4MPA 那一段的压力调不了啊低压力不行,在20以上灵敏度又还好!

楼主:
就是这种的叠加式单向调速阀,最高工作压力24MPA

网友:
调速阀可以用来调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