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油的选用

楼主(2010-04-26):
离心风机的轴承座温度超过80度,请问选用什么润滑油,请指教

网友:
风机转速多少呢?推荐使用聚脲或复合锂的产品,基础油选合成的。还要考虑转速

网友:
改用油脂润滑不是很好嘛
如果用油的话,就用R60循环油品

网友:
首先考虑润滑脂,耐热能达到多少度,否则会氧化,甚至被碳化就遭了。还有其转速,否则被甩掉就不好了

网友:
有用4010润滑油的么
还有飞马2号

网友:
sf2d1f2s1df23s1f23sd1f32s1f3sdf

网友(2010-09-06):
建议选用润滑脂---壳牌R3,抗磨耐高温。我的离心风机就是选用此油(调心滚子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