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急等,刀粒为什么这么快磨损?

楼主(2010-04-26):
第一次在数控上车铁,一点经验也没有,我的系统980TD,床身CAK3886nj,加工材料:外圆30mm的六角形A3钢棒,工件总长15mm,把材料车成外圆25mm,长12mm的台阶,这是非常简单的工件。粗车第一刀转速:1800转,进给F400,(进给是系统默认G98状态)粗车成25.5mm,最后精车:2300转,进给F200,精车成25mm,就这样两刀加工完一件工件。大概加工到60件左右,刀粒就磨损了,已经没法再使用。刀粒的型号和参数就不清楚了,是车铁用的,请问这是正常磨损吗?还是刀粒的质量问题?

网友:
正常,刀粒没有问题,是你的六角形材料的问题。

楼主:
正常,刀粒没有问题,是你的六角形材料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是否六角型断续切削造成的冲击加剧刀粒的磨损?

网友:
这要看你是什么材料了

如果是普通的A3,材料杂质多,很容易刀粒磨损的,

建议不要用这样的材料!

网友:
材料问题!六角形比普通圆形冲击大,磨损厉害些!

楼主:
这要看你是什么材料了

如果是普通的A3,材料杂质多,很容易刀粒磨损的,

建议不要用这样的材料!
引用 网友B:

材料是客户提供的,说是A3,拿来做轴承的,我们只是负责加工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看来是上当了。
这种材料不好做呀!

网友:
刀粒的型号和参数就不清楚了,是车铁用的,请问这是正常磨损吗?还是刀粒的质量问题?

是谁都不知道,还想分辨是不是敌人?

楼主:
刀粒的型号和参数就不清楚了,是车铁用的,请问这是正常磨损吗?还是刀粒的质量问题?

是谁都不知道,还 ...
引用 网友C:

版主你好,今天找到了刀粒型号牌子是:STELLRAM型号:TNMG160404-(ISO)...MP37

楼主:
看来是上当了。
这种材料不好做呀!
引用 网友D:

是的,一开始客户拿材料来我就觉得这种材料不好做,唉,第一次没经验,看来吃一暂长一智

网友:
A3钢材内含有杂质,而且杂质有一定硬度,加剧了刀尖磨损

网友:
A3材料一般都很难车削加工,主要是风割,飞边加工,而且还是6角形的棒子,那更难车削了,不管你用再好的刀具,都不好用,而且还会粘刀。

现在的45号和A3的价格差别不大,建议客户采用45#,

楼主:
A3材料一般都很难车削加工,主要是风割,飞边加工,而且还是6角形的棒子,那更难车削了,不管你用再好的刀具 ...
引用 网友B:

谢谢,A3材料是比较沾刀的,不好加工,可能我们这边45号钢要贵一些,客户能省侧省

网友:
MP37——在钢、不锈钢和铸铁的加工时有很好的耐磨损性和抗高温性
槽型是什么?
该刀具的加工速度范围有标识吗?
刀具磨损后是什么样的?

网友:
还有你精车时留了0.5mm的加工余量,少了点,放大到1mm或1.5mm,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
还有,你的粗加工N=1800转,这样的话转换成线速度大概是170-180M/s 。F400,等于每转进给0.22mm,还算合理。建议线速度降低,因为断续切削,线速度到120-130之间,就是转速在1300左右。进给350. 精车时线速度200,转速按你的没问题,进给任然在300-350之间,如果光洁度要求高可以降低到230.留1-1.5mm精车,我个人认为TNMG160404的刀片6个角加工800-1000件产品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估计是 断续车削 造成的,那么么小的工件,干60个 就没法用了肯定不是正常现象。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可以分两步做,粗加工时用TNMG160416或160412,精加工用TNMG160404。如果不能这样的话,你把刀片改成TNMG160408的,我相信效果肯定比现在的要好。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你粗加工时断续切削对刀片冲击很大,把刀片的圆弧半径加大,我想效果会好点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转速越高,磨损越厉害,你是正常磨损到不能使用的话可以降低粗车的转速试试

网友:
楼主,你的机床是什么机床啊,能打这么高的转速,是仪表机床???
我们公司买的数车最高的也只能打到1500转。哪台630的最高只能到1000转,还有说明就是用了三爪卡盘最高也不过800转。。。四爪最高500转。。。

网友:
哈哈,楼上的兄弟,你的数车肯定是经济型的国产的了吧!630肯定慢的,相当于6136的国外机我们公司的DMG的和因代克斯的400的机床都可以到4000-5000,都很轻松的

楼主:
楼主,你的机床是什么机床啊,能打这么高的转速,是仪表机床???
我们公司买的数车最高的也只能打到1500 ...
引用 网友E:

我们是沈阳的经济型车床,最高能开4000转,推荐稳定用3000转,你的是什么车床?新的还是旧的?

网友:
转速越高,磨损越厉害,你是正常磨损到不能使用的话可以降低粗车的转速试试
引用 网友F:

另:第一刀粗车的深度加大点。

网友:
我们去年刚买的一台6130的数车,也是沈阳的,推荐值最高好像是1200啊。可能电机不同吧
我们公司的做数车的都是打慢速的,一般转速200-500之间。打到600以前都很少的。

网友(2011-01-18):
我一般给客户推荐粗车刀,一般不会用T型刀片,况且楼主还是用的04的刀尖。A3钢很软,应该用软刀片。

网友:
转速降低,建议粗车采用YW2,刀架转位换刀在精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