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面滚子双列轴承---锥形套装配法,游隙有没有标准?滚子面对面

楼主(2010-04-26):
轴承型号:22222EAE4
采用锥形套自锁方式装配,锁紧螺母锁紧后要到怎样一个状态才算到位。锁紧后两排滚锥用手指试摇一下不动,会不会太紧?
还有的该轴承运转一段时间后本来锁的很紧的滚锥会有较大眶量(松了),有游隙。
相对于滚锥轴承来讲他的游隙有没有最大允许值,是多少?

网友:
哥们,这种轴承调整和角接触的轴承很相似,也是要调整的,再有,你买的轴承一定要够等级,本人倾向于用FAG的,在一个,你装配后摇一下太紧就是因为你装配的不对,不应该紧的,应该有肉肉呼呼的感觉,因为你装配的紧,所以轴承磨损,产生间隙,就有框量了

网友:
轴承代号里可以找到关于游隙的参数.
那么在你这里的“22222”不知是不是你的笔误,如果是对的话,就有如下的解释。
左起第一个“2”:  类型代号,表示调心滚子轴承。
左起第二个“2”:  尺寸代号,表示宽度系列为2,具体可以到手册查。
左起第三个“2”:  尺寸代号,表示直径系列为2,具体可以到手册查。
左起第四。五个“2”基本尺寸代号,表示轴承内径110.
EAE4是后置代号,可以到手册上查。
那么到此位置你所给的代号基本解释过了,可是没发现游隙的参数啊?
那是因为这里的游隙代号为0,正常0组游隙是在代号表示中省略的。
综上,我认为,在你给代号正确的前提下,你的这个轴承为0组游隙,也是最常用的游隙组别
对于具体的游隙参数,接下来你就可以去翻阅手册了!
以上只代表自己观点,若有遗漏我回跟踪回复的,我也许了解的还不多,咱们一起探讨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我已经查过手册,阁下所解释的轴承代码基本正确。

网友(2010-06-20):
路过看看,学习了,了解的东西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