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急等,刀粒为什么这么快磨损?

楼主(2010-04-26):
第一次在数控上车铁,一点经验也没有,我的系统980TD,床身CAK3886nj,加工材料:外圆30mm的六角形A3钢棒,工件总长15mm,把材料车成外圆25mm,长12mm的台阶,这是非常简单的工件。粗车第一刀转速:1800转,进给F400,(进给是系统默认G98状态)粗车成25.5mm,最后精车:2300转,进给F200,精车成25mm,就这样两刀加工完一件工件。大概加工到60件左右,刀粒就磨损了,已经没法再使用。刀粒的型号和参数就不清楚了,是车铁用的,请问这是正常磨损吗?还是刀粒的质量问题?

网友:
转速未免也太高了吧,你的25尺寸需要达到多少的粗糙度,多少的公差值呢???
粗精车应该没有分开吧,不过这儿短的料要是分开的话,换刀时间就能车好一根了
还有就是你的料是6角棒料,在第一刀时候应该是打刀的,对刀片不利
你要粗精车一起加工的话,最好就是把转速降下来。
降多少就要看你的粗糙度要求了

网友:
还是把你的刀片的型号发上来分析一下

网友:
1、转速和走刀量没配合好
2、你使用的刀片的型号也是不对

楼主:
转速未免也太高了吧,你的25尺寸需要达到多少的粗糙度,多少的公差值呢???
粗精车应该没有分开吧,不过 ...
引用 楼主:

我估计也是转速太高了,表面粗糙度1.6,公差在3个丝之内,考虑换刀效率太低了,所以没有分开精粗车的。我估计粗车的时候六角的断续切削冲击加剧了刀具的磨损,看来要分开精粗车才行。如果转速低了那么进给量就慢了,加工效率也就低了,我们这些工件的利润非常低的,不快不行

楼主:
还是把你的刀片的型号发上来分析一下
引用 网友A:

型号暂时没有,我们这边卖刀车的,根本没这方面的知识,问他切削的参数也不知道,准备明天上个图看看

楼主:
1、转速和走刀量没配合好
2、你使用的刀片的型号也是不对
引用 网友B:

转速和走刀量这个我不会计算,靠看实际情况的,主要是看表面粗糙度,如果表面太粗了,进给量就减慢,或者加快转速,直至表面粗糙度合适为止,请问A3钢用什么型号的刀具合适呢?

网友:
看来是要先粗车,把六角形的料车圆,再精车。

网友:
我顺便问一下,如果是粗车这样材料应该用什么样的刀呢?

网友:
cnmg120408或wnmg080408的刀片,材质要选耐冲击的

网友:
粗车转速过高。。。。。。精车分开单独一把刀

楼主:
还是把你的刀片的型号发上来分析一下
引用 网友A:

    我的刀片牌子是:STELLRA。型号TNMG160404-4T(ISO)...MP37谢谢版主帮忙

楼主:
今天买了两把刀粒回来,请各位社友帮忙看看是否适合。精车刀粒三菱TCMT16T304...VE6110刀尖圆弧0.4.粗车刀粒京瓷CNMG120408PS...CA5525刀尖圆弧0.8.我用这两把刀分开两次车,粗车一刀,精车一刀就车完一件工件,一个下午4小时车了120件两把刀都没事

网友:
呵呵~解决了就好,你原来那个刀片有问题,一个刀剑太小,另一个刀片角度太小,刀片不耐冲击,所以造成磨损很快,cnmg120408的做粗加工比较合适,用wnmg080408性价比更好

网友:
精车可以用你原来的那个刀片,可以使用6个角,比tcmt160404的多3个角

楼主:
呵呵~解决了就好,你原来那个刀片有问题,一个刀剑太小,另一个刀片角度太小,刀片不耐冲击,所以造成磨损很 ...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原来那刀粒这么脆呢?昨晚在换刀粒的另一边的时候,刚把刀粒上拧螺丝,刀粒爆成几块了,其实我并没用多大的力拧紧螺丝的,请问是刀粒的问题还是螺丝拧紧太大力了?

楼主:
精车可以用你原来的那个刀片,可以使用6个角,比tcmt160404的多3个角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我现在粗车转速2000进给300粗车3mm,精车转速2500进给400,精车30个丝,背吃刀量转速和进给量适合吗?

网友:
参数问题不太大

网友:
参数还行,粗车转速可以降低点试试看,降到1500,进给300

楼主:
参数还行,粗车转速可以降低点试试看,降到1500,进给300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热心的版主

网友:
你们的什么机床啊,我们公司的数车转速怎么最高只能打到1200啊

网友:
你们的什么机床啊,我们公司的数车转速怎么最高只能打到1200啊
引用 楼主:

你那台数控用的是什么电机呀?
是普车改装的数控车吗?

网友:
断续车削 转速 不能高 的,3丝的公差 粗精 在一起我都纳闷 怎么保证 精度的,估计楼主超差不少。粗车可以用抗冲击的刀头,精车 用高速车削 刀头,只就这办法,一把刀 保证不了精度。

网友:
我们的是沈阳的数车啊。。。

网友:
我们的是沈阳的数车啊。。。
引用 楼主:

一般的数控车变频电机转速都有3000转左右吧。
到不是品牌的问题,沈阳数控也有普车改装的数控呀,还是靠手动齿轮变速的。

楼主:
一般的数控车变频电机转速都有3000转左右吧。
到不是品牌的问题,沈阳数控也有普车改装的数控呀,还是 ...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是低转速的小型车床,型号很旧了,我们培训实习的车床也是最高1200转

网友:
我公司的也是变频电机啊,无机变速的,但是就是1000上下的转速

网友:
粗车的时候六角的断续切削冲击加剧了刀具的磨损,要分开粗精车,粗车采用抗冲击刀,精车采用耐磨刀

楼主:
粗车的时候六角的断续切削冲击加剧了刀具的磨损,要分开粗精车,粗车采用抗冲击刀,精车采用耐磨刀
引用 网友D:

麻烦介绍下刀具的型号给我,我对刀具什么也不懂的

网友:
转速还是太高,低转速也可以快走刀啊'

楼主:
转速还是太高,低转速也可以快走刀啊'
引用 网友E:

低转速快进给刀粒容易崩,听那切削的声音都是很吃力的

网友:
刀片磨损,其实有好多因素,材料,刀片有没选对,转数,进刀量,切削液,等,多改改参数和换个刀片试试。。

网友(2010-08-07):
汗。楼主应该过去普通车床那学习下。切削要素把握要

网友:
专速太快就是机架刀片也干不了多少活啊!如果是1.6的光洁度的话不超2000就可以了。何况是铁件

网友:
期待好的答案。。。。。。。。。。。。。

网友(2010-10-21):
第一次在数控上车铁,一点经验也没有,我的系统980TD,床身CAK3886nj,加工材料:外圆30mm的六角形A3钢棒, ...
引用 楼主:

    我加工过这种工件,用YT15焊接刀,手工磨刀。粗车时底速,精车时高速。两刀OK

网友:
转速高了点吧!!!!

网友:
我不搞加工 但也学习下

楼主:
我估计也是转速太高了,表面粗糙度1.6,公差在3个丝之内,考虑换刀效率太低了,所以没有分开精粗车的。 ...
引用 楼主:

    你30的六角钢 粗车到25.5应该没有冲击了吧!!!转速给的太高了!!!!

网友:
粗车T(W)NMG160808,精车CCMG120604,

网友:
哎,怎么说呢,是我我绝对不拿到数控上去。一下午才车120个,还用那么好的刀具和设备,浪费资源。直接仪表车床,一把焊接的W2搞定。一天1200个不在话下吧。3丝公差仪表车也不难。如光洁度要求非常高,直接34长的料,两端车好塞磨对割平头倒角,又好装夹又省事。如塞磨尺寸和粗糙度做出来也非常高,仪表车还能一刀搞定。

网友(2010-12-10):
我认为跟你选的刀片有很大关系,建议你把你用的刀片型号传上来,比较好分析原因。然后你车铁用这样转速太快了,粗车1000-1200足够快了,精车就1800-2000,进给粗车用F0.2-F0.3 精车用F0.1-F0.15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号暂时没有,我们这边卖刀车的,根本没这方面的知识,问他切削的参数也不知道,准备明天上个图看看

我跟你的情况很像啊,都要自己去了解,累啊!

网友:
注意切削用量的选择。

网友:
A3的材料用CT3000的刀绝对没问题
抗冲击耐磨损
完全能满足你的工艺要求
第一刀1600转F250
第二刀2000转F200

网友:
这里的斑竹真的很热心的啊,一个很好的论坛

网友:
各位前辈的回答很精彩,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1-01-13):
工件材料 ?加切削液了吗?   转速   进给   需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