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两只油缸同步,而且推力都要1800吨

楼主(2010-04-26):
怎么让两只油缸同步,而且推力都要1800吨

网友:
或者力相同,或者速度同步,舍弃力相同,你不可能都要,这是基本规则,
你可以使其近似,但要牺牲速度性能和响应,这就是液压

网友:
可以用位移传感器控制同步

网友:
油缸是不是一样的呀,如果油缸一样可以采用同步马达分流呀!

网友:
同步可以有二大类,机械同步与液压同步。液压同步可以用分集流阀。推力大小与同步无关,与缸径有关。

网友:
位移传感器反馈,比例阀控制同步

网友:
我们单位的液压系统是用伺服阀控制来解决两个液压缸同步的问题。

网友:
液压马达可以实现同步,要是不是很精确的话,分流集流阀就可以了,当然比例系统和伺服系统当然更好了

网友:
如果要求精度很高,那么就用以下方法:
伺服阀+位置传感器+压力传感器。
先位置同步,再切换到力控制模式。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就用伺服阀或比例阀+低精度位置传感器+压力传感器。
两个油缸有杆腔、无杆腔连通。

楼主:
用我的用户名登陆发帖,不太好。

网友:
同步分流马达的同步精度能达到2%左右,若工矿能满足使用要求,同步马达是相对应用简单又实用的方法。

网友:
五花八门 猪说猪有理

网友:
我们厂的设备用的是 :比例控制阀+平衡阀

网友:
同步要求比较高,可以参考折弯机液压原理(双缸同步回路)

网友:
油缸是不是一样的呀,如果油缸一样可以采用同步马达分流呀!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两条油缸一样,偏载也可以的。
你这么大的推力,要用柱塞同步马达,且是2个马达并成一个出口。

网友:
如果要求精度很高,那么就用以下方法:
伺服阀+位置传感器+压力传感器。
先位置同步,再切换到力控制模式 ...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方案除了价格因素外,很难调试和维护,增大了生产线发生故障的几率

网友:
同步分流马达的同步精度能达到2%左右,若工矿能满足使用要求,同步马达是相对应用简单又实用的方法。
引用 网友C:

    杜工,齿轮的马达不行的哦。

网友(2010-11-24):
我们最新近研发的多油缸同步完全可以应用在需要同步的任何地方,具有

1同步精度高,可以达到千分之一.(电液伺服的精度)

2偏载大,可以100%偏载         (同步缸的安全)

3安装调试简单,免调试,         (同步阀的简单)

4同步路数多.理论上可以做到无限路数

5流量范围大,0-500升

6可以不考虑安装环境,管线长度,只要不漏雨

7稳步提升,无爬行

8不用位移传感器,

9速度可快可慢,不影响同步精度

10如果油缸有内泄,也可以自动补油保压

测试演示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yMzcyMDgw.html
可以来实地考察 联系13867313836 周
2010-11-18

网友:
高手的解答,谢谢分享。

网友:
同步回路那么多,根据工况选用。

网友:
参考下轧机的压下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