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2C系统循环程序NC未装入如何恢复

楼主(2010-04-26):
各位大侠,请问西门子802C系统数控车开机后出现循环程序未装入NC程序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找机床厂啊,问一下售后服务的

楼主:
不行啊,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了

网友:
同上,找机床厂啊,问一下售后服务的

网友:
打开-服务-程序-用户循环 再把机床循环逐个按装入nc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的指点,等后面试一下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