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膜

楼主(2010-04-26):
产品表面覆上保护膜,以防止在装配、运输过程中的磕碰划伤。 但有的地方需要预切掉已覆上的膜,用来装配其他部件如控制件、按钮、把手等。 现在的方法是手动用工装切,很不方便: 膜南撕,时间长。 不知各位可有高招支一下?  顺便说一下,如不了解背景,请看一下您家中的洗衣机、冰箱、微波炉等产品,说不定膜还在上面

楼主:
尤其对于个别需要装按钮的地方,需要的孔比较小,难以处理。 我的初步想法是,能否引入一种类似医用注射针筒的结构,端部装有环形切刀,中心为类似开孔器中间的定位针。 中心定位后,讲活塞向后拔,这样里面的薄膜被针筒内部的真空吸附起而实现切断。

网友(2019-07-26):
帖子时间好长了,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望指导

网友A:
韩国有一家公司有一种类似的机器,就是撕膜的,是切割后刮一下,带起一个角,再夹住撕起。

网友(2023-09-28):
引用 网友A:
韩国有一家公司有一种类似的机器,就是撕膜的,是切割后刮一下,带起一个角,再夹住撕起。

推荐一下资源,有资料或厂家可以了解或联系到都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