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虾有知道铝卷5052的合金性能的吗?

楼主(2010-04-26):
用于制作易拉盖的材料。比如:机械性能,抗拉强度,屈服强度等标准

网友:
5052
属于Al-Mg-Si系合金,使用范围广泛。耐蚀性好,焊接性优良,冷加工性较好,并具有中等强度。5052的主要合金元素为镁,具有良好的成形加工性能、抗蚀性、焊接性,中等强度,用于制造飞机油箱、油管、以及交通车辆、船舶的钣金件,仪表、街灯支架与铆钉、五金制品、电器外壳等。
  化学成份:
  铝 Al :余量
  硅 Si :0.40~0.8
  铜 Cu :0.15~0.40
  镁 Mg:0.8~1.2
  锌 Zn:≤0.25
  锰 Mn:≤0.03
  钛 Ti :≤0.15
  铬 Cr:0.04~0.35
  铁 Fe: 0.000~ 0.700
  注:单个:≤0.05;合计:≤0.15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 σb (MPa)170~240
  条件屈服强度 σ0.2 (MPa)≥70

网友:
新手学习,有贴必回

楼主:
回见习生小王
好像制盖的铝材比这两个要高“ 抗拉强度 σb (MPa)170~240 条件屈服强度 σ0.2 (MPa)≥70”
查了好久了但还是不清楚5052的铝材的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国标要求是多少呢?
求各位高人解答,谢谢!

网友(2021-04-20):
学习了,不知道有没有5系6系的材料信息提供学习下